CAM350开短路检查问题求助

楼主(2024-03-20):
    友友们,在使用CAM350短路检查的时候,设置完层叠之后,有个钻孔的设置,如图:里面有两个钻孔层,但是只能选择一个,然后检查的时候就会报错。遇到这种有多种钻孔的时候该怎么选择呢?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来回答一下啊,顶上去

网友(2024-06-15):
    的确不知道如何设置,顶上去

楼主:
    一直在线等

网友:
    正常所有PCB都只会有一个通孔层,楼主你图片中圈出的位置就是默认的通孔层。至于你调入的文件有3个钻孔层,看是不是有分PTH,NPTH,SLOT的,像这种可以把PTH/NPTH/SLOT全部合在一层做为通孔层。如果是盲孔,埋孔的会麻烦一点,但是CAM350也支持。按下图设置一下盲孔或盲孔让CAM350能够识别是盲埋孔板就好了。

网友:
    e:\1\11.jpg附不了图片,打命令吧TAble-LayerSets-Blind and Bur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