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ASC错误请问怎么回事,感谢!

楼主(2024-03-20):
    Reading file --  E:\orcad\YF211-V0(EM57185D+IMX179-D2024-3-19).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2000*
    Loading <EM57185D> from library
Cannot create attribute with name <Description>
    Warning: Attribute of type Description not allowed for specified object
**INPUT WARNINGS FOUND**

楼主:
    请各路大侠指点,感谢!

网友A:
    ORCAD原理图导出asc文件都是时候,option选项需要勾上   create PADS  BGA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原理图导出asc文件都是时候,option选项需要勾上   create PADS  BGA netlist

感谢指教!666

网友:
    PADS2000?什么年代了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