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apsym库里面啥都没,其他库都没问题

楼主(2024-03-21):
求求求大家了,新手很苦恼

capsym 空白

capsym 空白

其他任意库 有东西

其他任意库 有东西

给我的警告是这个

给我的警告是这个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版本

我用的17.4

网友:
    安装文件损坏,可以尝试这两条途径:(1)从控制面板找到 Cadence SPB 17.4,修复(Repair)模式重新安装以修复损坏的文件。(2)安装 Cadence SPB 17.4 最新版本号的更新包。

网友:
    orcad自带的capsym这个库都是存放着比如title block、offpage connector、power/ground、port的一些符号,在原理图符号调用里面是显示不出来的,你可以在添加比如title block、offpage connector、power/ground、port这些会看到它们,或者你直接打开capsym.olb,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