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提取回路电感L疑问

楼主(2024-03-21):
大家好,想请假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Q3D提取回路电感

在Q3D中提取回路电感时,您确实不需要考虑电容模型。Q3D主要用于处理几何结构,如导体的几何形状、组件间的距离等,以便分析电感、电阻、电容等参数。在Q3D中,您可以绘制线路模型,但无法编辑或处理传递的器件模型,因为Q3D专注于处理几何形状和从中提取电磁特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器件模型不是在Q3D中编辑或处理的。
那问题来了,行业提取IGBT回路电感时,确实都在用Q3D,但是按理来说,不考虑电容模型的话(当然Q3D也没法考虑和编辑、处理),还准吗?那为什么还在用?

请指教。感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4-4-1 09:52):
已经完结,跟双脉冲测试结果相差5%,问题答复:是需要加上大电容(插件电容)对应关注频率的ESL值,这样结果才是准的。

网友:
    可以找个教程,一步一步跟着操作

网友(点评):
现在不是不会步骤,是不懂其中的一些问题。

网友:
    我一般设计PCB会用到,主要用来提取PCB参数

网友(2024-06-25):
    什么都混合到一起做,很费时间,把参数提取出来,放到circuit里面结合元件,一起再提取一遍。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软件是各个功能模块拼凑起来的,虽然留了协同接口,但是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