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SIwave仿真完成后打不开仿真图

楼主(2024-03-22):
    如图所示,对信号进行S参数提取,前面步骤都设置完成后最后打开仿真图纸提示报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另再问一下如图电容两端信号名不同,如何将两个网络合并为一条线路进行仿真?

网友:
    用的不熟练吧

网友A(2024-07-15):
    大佬,解决了么有?,我刚学也遇到仿真结果打不开

网友(2024-09-09):
引用 楼主:
另再问一下如图电容两端信号名不同,如何将两个网络合并为一条线路进行仿真?

右键网络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解决了么有?,我刚学也遇到仿真结果打不开

右键网络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