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善时钟波形

楼主(2024-03-22):
现在产品的堆叠是:sensor 板通过板对板连接器到 sensor 转接板,然后再通过FPC 排线 到SOC板子上面;现在sensor 输出的DVP CLK经过3个连接器,一个FPC排线;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改善 时钟波形,感觉在sensor CLK输出端 ,加端接电阻,CLK 到SOC板子上面,质量也不是很好,这种情况能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善比较好。

MIPI CSI 攝像頭嗎?

网友A:
信号被干扰了,做隔离,屏蔽,阻抗匹配

网友:
单端 --> 差分 ->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被干扰了,做隔离,屏蔽,阻抗匹配

想问一下,怎么做阻抗匹配,其实板子上面信号应该做阻抗50欧匹配,但现在有三个连接器,这几个位置肯定是阻抗不连续的地方,能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匹配吗

网友:
    转接太多,可以想办法把转接板去掉,然后排线尽量短,排线阻抗匹配不如硬板好。另外排线要做好屏蔽,根据不同传输线带宽选择对应的屏蔽膜,实在解决不了就用3层PFC设计,把时钟夹在中间并共面包地。你这个时钟频率还要注意辐射超标

网友:
    中间加buffer

网友(点评):
这个不管用,我都试过了。/

网友B:
    在时钟输出端加个运放或者非门什么的来增加时钟的驱动能力,不过话说你拉这么长其它信号质量能好吗?

楼主(2024-04-26):
引用 网友B:
    在时钟输出端加个运放或者非门什么的来增加时钟的驱动能力,不过话说你拉这么长其它信号质量能好吗?

    产品结构限制,必须走那么长,主要就是接sensor的信号,数据给时钟都是一组,时钟差,其他数据也不是很好,现在能改善时钟,其他的信号也能改善了;想了解一下,就是我后端还没有接SOC的时候,后端无负载,没有电流回路,为啥clk也会变差呢

网友:
    增加retimer芯片,将信号纠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结构限制,必须走那么长,主要就是接sensor的信号,数据给时钟都是一组,时钟差,其他数据也不是很好 ...

你拉这么长,那么肯定会有比较打的寄生电感以及和地之间产生耦合电容,这样信号肯定好不了。你需要在合适的位置用非门或者运放什么的做信号中继,这样才能改善到末端的信号质量

网友C:
    信号质量不好有啥问题吗?之前遇到过,FPC排线很长时,DVP CLK信号不好会使图像出现条纹,串了个100ohm电阻,虽然信号质量还不好,但图像显示很清楚。没条件解决信号质量的话,就把功能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质量不好有啥问题吗?之前遇到过,FPC排线很长时,DVP CLK信号不好会使图像出现条纹,串了个100ohm电阻 ...

    现在都没啥问题,只是项目刚调试,怕后面量产之后,产品可靠性不行,高低温啥的容易猜错数据,导致图像异常啥的

网友:
    有量過波形嗎?波形有變形、過衝或出現階梯嗎?如果沒有就不用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