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分享 | 飞凌嵌入式i.MX9352开发板外设功能测试

楼主(2024-03-22):
本篇试用报告由发烧友 jinyi7016 提供,感谢jinyi7016的支持。

1、网络测试

飞凌嵌入式OK-MX9352-C开发板有两个千兆网口,其中eth0是静态IP,地址为192.168.0.232,这个地址比较大,也是为了避免与局域网内的其他设备冲突。

如果要修改这个IP地址也是可以的,这个地址的配置在文件/etc/systemd/network/10-eth.network中,通过vi打开文件,直接修改网络配置就可以了,保存后,重启一下网络。

eht1是DHCP,所以,如果网段不相同,为了方便,可以直接连接到eth1上。会自动分配IP地址。

OK-MX9352-C开发板的两个网卡都是千兆,我们通过ipeRF工具来测试一下网速。这个工具的使用不是很简单,需要有一个服务器,这里在虚拟机里设置了服务器。

eth1也可以设置成静态的IP,配置文件为 /etc/systemd/network/15-eth.network
可以看到DHCP=yes.按eth0配置文件进行修改即可,为了方便联网,这里就先不修改了。

2、Wi-Fi网络
OK-MX9352-C开发板有一个BL-M8723DU1模块,是一块Wi-Fi+BT双模无线模块及蓝牙模块,这个模块是通过USB连接到CPU上的,不过只支持2.4GHz。

通过脚本fltest_wifi.sh -i wlan0 -s wifi名称 -p 密码,进行配置Wi-Fi,配置过程中,会把ethx的网络关闭。
永久配置Wi-Fi,可以到/etc/wpa_supplicant.conf增加Wi-Fi的配置。

3、蓝牙测试
这个蓝牙是与Wi-Fi一体的BL-M8723DU1模块,通过命令bluetoothctl打开蓝牙设备。
通过discoverable on 设置为可发现模式,使用手机就可以搜索到 了。还可以用蓝牙传输文件,还是很方便的。

4、RTC测试
RTC是通过开发板底板上的PCF8563T芯片实现的,开发板上已经安装有电池了,所以,当开发板断电后,RTC的时间是不会丢的。新烧写的系统,时间并不是准确的,如下:

通过date命令修改时间,并写入到硬件RTC中。

OK-MX9352-C开发板断电一会,查看硬件时间,使用如下命令:

5、总结
i.MX 9系列处理器是一款通用型的处理器,外设比较丰富,性能也可以满足工业产品的大多数应用要求。不仅i.MX 9,从其他的一些新的处理器的发展来看,多核异构应该是未来处理器进化的主要方向了。

新项目如果要选择i.MX 9系列的处理器,可能NPU是一大亮点,其他的外设与性能,与大多的ARM处理也是趋同的。后期如果有算力更强的处理器,那竞争力就更高了。

网友:
用什么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