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楼主(2024-03-23):
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网友:
    还是要综合整个电路来分析

网友A:
    你给的图只有这么一点很难分析的,按照以为的经验可以猜测,你说这个是充电器检测电路,那么Vi连到单片机的检测脚,然后单片机内部有个弱上拉配置,这样没有插入充电的时候通过内部弱上拉-二极管-R37就形成一个电流回路,Vi会被拉低(0.6V左右)。当有充电的时候因为外部分压电阻比较小,那么内部弱上拉,这样外部电阻分压基本上保持在2.5V左右,这样Vi基本上就会被钳位在3.1~3.2V这样。但这样的电路比较鸡肋,因为Vi虽然会在不充电的时候拉低,但这个在有些单片机逻辑低只有0.4V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逻辑判断的问题,最好还是用三极管替代二极管,做开漏输入且更加可靠。

网友:
    盲猜,单片机那块是bat直接供电,IO电压不固定, 所以采用了二极管做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图只有这么一点很难分析的,按照以为的经验可以猜测,你说这个是充电器检测电路,那么Vi连到单片机的 ...

    vi是连接MCU的  非常感谢你的讲解   用三极管如何实现呢?搞个图我看下  谢谢

网友B:
    保护电路吧,避免VI不够的时候VUSB的电源反灌到VI后面的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路吧,避免VI不够的时候VUSB的电源反灌到VI后面的电路中

VI不够的时候?这个怎么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