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422,转换线指示灯

楼主(2024-03-25):
    小弟手上有一个宇泰的UT890A,最近在研究RS485,看资料显示它是差分信号么,为什么转换线的接收指示灯只在接收时候亮,发送只在发送时候亮呢,差分信号不应该是A,B两根线上都有信号么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用485用的比较多,确实没关心过灯

网友A:
    LED 燈號是取內部 TX 和 RX 數字訊號的行為,不是根據外部的差分訊號的行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 燈號是取內部 TX 和 RX 數字訊號的行為,不是根據外部的差分訊號的行為。

您的意思是,比如说我用的MAX485,我的指示灯是接在RO和DI引脚,而不是A/B引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比如说我用的MAX485,我的指示灯是接在RO和DI引脚,而不是A/B引脚么?

應該是!

你可以想一下,LED 掛在 A / B Line,再加上限流電阻,這樣的架構是會影響到 RS-485 的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