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rity提取S参数PORT咨询

楼主(2024-03-26):
Sigrity提取S参数:1.只看S11的话,PORT必须是线两端都需要设置吗。只设置一端PORT,出现的S11为从1开始减小的图形。
2.为什么单独设置PORT出现的标志为P,自动生成PORT出现的标志为C。

3.DDR 地址线连接多个器件,PORT端口可以设置中间的一段来仿真吗?还是必须从芯片端到最后一颗DDR端。

网友:
DDR仿真,单独仿一颗和四颗同时考虑,信号差异还是挺大的

网友A(2024-06-04):
1,只看S11的话,两端都要设置。原因:只设置一个端口时,另一个端口则是悬空的,信号全反射;两端都设置端口,则两端相当于默认都加了50Ohm的端口

网友(2024-08-04):
引用 网友A:
1,只看S11的话,两端都要设置。原因:只设置一个端口时,另一个端口则是悬空的,信号全反射;两端都设置端 ...

    只是一端port,另一端手工加一个理想50R 电阻,是不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