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我写个51小代码,感谢!

楼主(2024-03-26):
如附件图片功能所述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功能很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很简单呀

可能是我太笨了,写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很简单呀

能帮忙写一下吗

楼主:
等待好心人

网友B:
给你个思路吧,建立一个常数记录按钮按下的次数(记得做个按键防抖),然后写一条指令让这个常数大于4的时候直接归零,然后根据按键常数值转到子程序或者直接用IF指令分配按键次数执行指令,这个程序不难的,如果有思路还写不出来程序的话,兄弟你还是考虑一下是否适合学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思路吧,建立一个常数记录按钮按下的次数(记得做个按键防抖),然后写一条指令让这个常数大于4的时 ...

真心有点不适合学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心有点不适合学

#include <STC15F101W.h>  // 包含 STC15F101W 单片机头文件

// 定义引脚
sbit P3_2 = P3^2;
sbit P3_3 = P3^3;

// 定义模式变量和计时器变量
unsigned char mode = 1;
unsigned int timer = 0;

// 定义上一次的模式变量,用于断电记忆
unsigned char prevMode = 1;  // 存储上一次的模式

// 用于存储定时器中断计数
unsigned int interruptCount = 0;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witch (mode
        case 1:
            P3_3 = !P3_3;  // 切换 P3.3 的电平
            interruptCount++;  // 中断计数加 1
            if (interruptCount == 50) {  // 中断计数达到 50,即 0.5 秒
                interruptCount = 0;
                mode = 2;  // 切换到下一个模式
            }
            break;
        case 2:
            P3_3 = !P3_3;  // 切换 P3.3 的电平
            interruptCount++;  // 中断计数加 1
            if (interruptCount == 50) {  // 中断计数达到 50,即 0.5 秒
                interruptCount = 0;
                mode = 3;  // 切换到下一个模式
            }
            break;
        case 3:
            P3_3 = !P3_3;  // 切换 P3.3 的电平
            interruptCount++;  // 中断计数加 1
            if (interruptCount == 50) {  // 中断计数达到 50,即 0.5 秒
                interruptCount = 0;
                mode = 4;  // 切换到下一个模式
            }
            break;
        case 4:
            P3_3 = !P3_3;  // 切换 P3.3 的电平
            interruptCount++;  // 中断计数加 1
            if (interruptCount == 50) {  // 中断计数达到 50,即 0.5 秒
                interruptCount = 0;
                mode = 5;  // 切换到下一个模式
            }
            break;
        case 5:
            P3_3 = !P3_3;  // 切换 P3.3 的电平
            interruptCount++;  // 中断计数加 1
            if (interruptCount == 50) {  // 中断计数达到 50,即 0.5 秒
                interruptCount = 0;
                mode = 6;  // 切换到下一个模式

            break;
        case 6:
            P3_3 = !P3_3;  // 切换 P3.3 的电平
            interruptCount++;  // 中断计数加 1
            if (interruptCount == 50) {  // 中断计数达到 50,即 0.5 秒
                interruptCount = 0;
                mode = 1;  // 切换到第一个模式,开始新的循环
            }
            break;

}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 0 为工作模式 1
    TH0 = (65536 - 50) / 256;  // 设置定时器初值
    TL0 = (65536 - 50) % 256;  // 设置定时器初值
    ET0 = 1;  // 使能定时器 0 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 0

// 主程序
void main()

    // 初始化引脚和定时器
    P3M0 = 0x00;
    P3M1 = 0x00;
    Init_Timer0();

    // 上电默认模式 1
    mode = 1;

    // 开启总中断
    EA = 1;

    while (1
        if (P3_2 == 0) {  // 检测 P3.2 按键按下
            mode++;  // 切换模式
            if (mode > 6) {
                mode = 1;  // 超出模式范围时,回到模式 1

            prevMode = mode;  // 更新上一次的模式
        }

}

求指点,编译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