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充电并联

楼主(2024-03-27):
大家好:   线性充电IC 4057或者4056并联两颗或三颗IC给电池充电,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有做过的同行说一下,需要注意什么的?

网友:
这么处理是做什么应用? 2 3节串换高压芯片 2 3节并换大功率芯片就可以了吧

网友:
這個洋人的網站有討論這個問題,您參考一下!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e ... ase-charge-current/

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