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打印机干扰别的设备的电机驱动及工作

楼主(2024-03-27):
       前段时间做的一台设备 配套的打印机运行功率能到900-1000W 会反向影响别的设备的电机驱动的稳定性  导致概率丢步或者抖动   两者是直接接到同一个插排上的.
求教各位大佬  有什么便捷又实惠的模块可以对两者做优化处理?减少干扰 (越简单方便越好)

网友:
把打印机放远一点

网友A:
一架设备功率到900-1000W你还接在排插一起用?这是要烧排插的前奏。毕竟一般家用排插的素质难以保证在大电流场景下,终端电压不会下降。除非你用工业级的高电流排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架设备功率到900-1000W你还接在排插一起用?这是要烧排插的前奏。毕竟一般家用排插的素质难以保证在大电 ...

    如果是220V供电,1000W还不到5A呢 一般的插排10A, 如果采用16A的插排还有呢。

网友:
    您这个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是传导干扰,还是辐射干扰? 现象是怎样的? 假如不一起供电,或者分割独立拉远供电,现象是怎样的呢?是否还存在其它电缆呢?故,我是没有理解

网友B:
    如果确认是电源传导过去的,可以考虑淘宝上买两个交流滤波器,串在干扰设备和被干扰设备的电源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是电源传导过去的,可以考虑淘宝上买两个交流滤波器,串在干扰设备和被干扰设备的电源输入

医疗器械电磁兼容EMC指定交流带线EMI电源滤波器 SJD200B-1A3A 6A-淘宝网 (taobao.com)
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