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gassing Hole怎么添加

楼主(2024-03-28):
APD17.2 加degassing hole的时候,怎么设置能避免在走线相邻层对应位置加degassing hole。下图是我的设置,默认添加的影响走线参考平面

楼主:
    图片丢了,重新上传

网友A:
    首先你的叠层要设置好,相邻信号层的中间绝缘层为Dielectric;Edit-Properties,Find里面选择Clines,然后在设计稿里面框选走线,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面勾选Degas_No_Void;按照这个步骤在操作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叠层要设置好,相邻信号层的中间绝缘层为Dielectric;Edit-Properties,Find里面选择Clines,然后 ...

    试了一下,可以了,感谢大佬,原来还需要走走线设置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