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PowerSI怎么添加共模电感S4p模型

楼主(2024-03-28):
    初学Power SI,有大佬能指导下共模电感的S4p模型怎么添加到元件上吗?

楼主:
    而且Power SI自带的库好像只有电容的,没有电感?是本来就是这样吗

网友A:
    S1 1 2 3 4 ref model = "xxxx.s4p"

网友:
S1 1 2 3 4 ref model = "xxxx.s4p"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 1 2 3 4 ref model = "xxxx.s4p"

感谢大佬,可以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