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标注测量工具,可也测量斜边的间距么 。

楼主(2024-03-28):
allegro标注测量工具,可也测量斜边的间距么 (如图所示)。软件上需要再那里设置么,谢谢

网友A:
    点击测量线段,直接点这根线就会出来,

网友(点评):
看設定, 很多差別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测量线段,直接点这根线就会出来,

    谢了,我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