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能给个skill脚本,关于叠焊盘获取位号

楼主(2024-03-29):
    我的叠焊盘是指:两个器件共用某些焊盘。想获得对应的焊盘位号,看是否有叠焊盘

网友A:
    临时帮你写了一个,会在Command打印出位号,并高亮这些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临时帮你写了一个,会在Command打印出位号,并高亮这些器件。

    好像也是,我发的是源码,其实如果只要PinNumber的话,好像会更简单一点。。
    可能我没Get到他的点,写成了REFD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也是,我发的是源码,其实如果只要PinNumber的话,好像会更简单一点。。
    可能我没Get到他的点,写成 ...

    大佬,请教一下,16.6版本适用么?为啥我使用后没有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帮你写了一个,会在Command打印出位号,并高亮这些器件。

    非常感谢,分不够,再签到5天把他下载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分不够,再签到5天把他下载下来

    给邮箱也行 ,我也二级 。。连好友都不能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邮箱也行 ,我也二级 。。连好友都不能加 !!

    243067266@qq.com
    感谢大佬

网友(2025-11-04):
    跑出的结果不对,很多没有叠一起的元件也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