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做封装的时候,Assembly层可以不做么?

楼主(2024-03-29):
    杜老师的书里面,在最后出ASM的时候,我看是直接用的Silkscreen, 在做封装的时候有个Assembly,请问, 是不是做封装用的Assembly层是不是可以不做。谢谢!

网友:
    目前我们公司都是用Silkscreen层,Assembly一般在画封装的时候个人习惯也加上

网友:
    Assembly我都是实际大小,silkscreen可能比实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 主要看公司和個人未來的規畫.

    公司:

请问规范来说,元件封装都要画哪几层呢?那几层各有什么用?

网友:
    如果你会有导三维图的需求,把这层给做出来就知道有多么惬意了。

网友:
    如果设计不是很密集的话,完全可以用丝印层代替装配层,有些设计零件密度比较高,零件的位号在丝印层不能全部放的下,那么就需要添加装配层来放位号。一般建库我都会做一层,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点评):
所以 REF DES 有三層, 一層顯示印刷, 一層隱藏, 一層是完全放置在零件中心,標示正確零件位置. 原廠的三層夠用了.

网友:
    可以不用做   丝印层和place bound层就够用了

网友:
    业界习惯封装工程师会在assembly层画封装实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