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新的原理图和已经在设计的PCB文件关联起来?

楼主(2024-03-29):
原理图更新了,怎么把新的原理图和已经在设计的PCB文件关联起来?

网友A:
    替换原理图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原理图文件

    怎么替换?请教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畫好線路圖比對PCB變更及更新.
在DxDesigner菜单中选择Tools-> Forward to Expedition

    这是后面的步骤。问题是怎么把新原理图和设计中的PCB放到一个project/

网友:
    哪个版本
05替换。sch文件  07及vx替换database文件夹下的da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