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看布线密度

楼主(2024-04-02):
请教大神,能否根据report,来判断这块PCB的密度。Rat density;pin density; average ratlength 的值能说明什么?它们的值小于多少或者大于多少代表什么?

目前是六层板,因是消费类产品,领导想要改成四层板,因为某专业Layout公司说目测能做四层板。
目前六层板是TOP ,BOT 层放器件和走线,L3层走MIPI差分和七七八八的连接线;L4走各种电源,L2,L5 GND层。
如果要改成四层板,TOP,BOT层放器件和走线,L2做为GND层,表底层无空间连接的走线,走到L3层,这样,BOT层的走线可能就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平面。表底层有DDR走线。目测表底层无空间走MIPI差分线。
有没有人可以帮忙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考虑,关于叠层的设计,我是比较薄弱的,只懂皮毛。

网友A:
加层容易减下来难,先把两个地层去掉,然后电源层看看,是否都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不需要的电源线减细。再重新规划下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层容易减下来难,先把两个地层去掉,然后电源层看看,是否都需要那么大的电流,不需要的电源线减细。再重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目测改4层不太行,top和bottom都有很多走线,你先试试所有高速线能不能用1,3层或者2,4两层走完吧。如果高速线要用到三层走的话,那后期GND的平面非常难弄。改4层我首要考虑的是要把高速器件都放在一面,尽可能给这些高速线先预留走线空间和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減層看密度?? 非主要. 主要在經驗.

1.減地?? 至少要有一層地,要有完整性, 以要過安規而言.

谢谢!确实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我先试试电源用走线,一点点试。主要还是差分对那些线让我觉得不知所措。

网友:
    改成4层,GND连接就很弱了,回路电感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改4层不太行,top和bottom都有很多走线,你先试试所有高速线能不能用1,3层或者2,4两层走完吧。如果高速 ...

谢谢您的回复!从BGA连接来看,本来这板四层是可以走的,但是有三个线比较多的接口走线互为交叉。上、下、右交叉摆放,只能打孔换层连接。板子左右宽度固定,不能外扩。我现在想试试把器件尽量摆到同一面,看看能不能把线拉到表层。

网友:
    要是结构没有限制的话,还可以一试,主要还是要保证电源平面完整;有些时候不能单看BGA Fanout 需要多少层,还需要看结构。

网友(点评):
保证电源平面完整?? 是地平面完整是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