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透气孔

楼主(2024-04-03):
各位大神,关于焊盘上打透气孔,一般打多大的孔,孔与孔之间的间距是多少?: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透气孔?那焊盘焊接需要避开这些孔吗?

网友(点评):
它是NPTH(單純未電鍍鑽孔.), 無法銲.

网友:
    没有具体打多少和多大间距,需要跟进贴片厂调试,太多容易引入少锡,太少作用不大

网友:
    那要反问下,你打孔的母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