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的SKILL在17.2中无法使用

楼主(2024-04-04):
最近升级到17.2版本,发现有个skill不能使用,应该是17.2版本的SKILL语法不同,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些修改的地方?或者cadence官方有列出来的,可以去下载

网友A:
    你可以看运行skill失败的提示,在command栏会显示
    可能是一些函数17.2删除了

网友:
    高本版不稳定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稳不稳定的问题,整个SKILL不能调用,命令栏给我的提示是这样的:*WARNING* (axlChangeNet): Invalid database id argument - dbid:removed,应该是axlChangeNet这个函数在17.2版本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axlChangeNet的問題,

    而是程式中取得 dbid 給 axlChangeNet 的前步驟出問題了,

    感谢大神指导,我再更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运行skill失败的提示,在command栏会显示
    可能是一些函数17.2删除了

    感谢提醒,我再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