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芯片型号?

楼主(2024-04-04):
硬件小白请教一下,怎么选择合适的芯片型号?  芯片尺寸越小越好。
想通过控制2个A1, A2 输入 的高低电平 (如果电压没有1v的, 可以降低到0.3v),来输出4种不同状态。

网友A:
这不是4选1吗
根据输入信号的高低,选择哪路有输出

网友(点评):
问题关键是他要求高电平1V。这个一般芯片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4选1吗
根据输入信号的高低,选择哪路有输出

如果不限制电压的话, 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的?

网友(点评):
不考虑电压,一般做逻辑电路的公司都有这种芯片,比如TI,SGM。搜索关键词:多路开关、解码器、复用器之类

网友B:
    LDO 的分壓電阻可以改變電壓輸出,利用 74HC4052 x 1 + N-MOSFET x 3,控制三個電阻與原來的分壓電阻並聯,就能產生四組不同的電壓輸出。

以前我們用 74LVC1G66 做過兩階輸出的電路。

    Nexperia 74LVC1G6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 的分壓電阻可以改變電壓輸出,利用 74HC4052 x 1 + N-MOSFET x 3,控制三個電阻與原來的分壓電阻並聯, ...

多谢多谢, 学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