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降压DCDC的SW脚出现这种波形一般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4-07):
    如图,降压IC测出的SW管脚波形,有好多周期性振荡,想请教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波形?算异常吗?怎么解决?担心RE测试过不去。。。

    降压DCDC的SW脚波形

    降压DCDC的SW脚波形

楼主:
    电源IC用的TPS565242

楼主:
    这是Layout部分;波形测试的是空载和带载时(大概0.5~1A左右)的波形,没什么很大差异。。。。

    电源IC的Layout部分

    电源IC的Layout部分

网友A:
    这是电源芯片自身机制

网友B:
    这个SW波形很好了。后面震荡是负载太轻,负载加上去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W波形很好了。后面震荡是负载太轻,负载加上去就没有了

    当时设计时不知道负载电流大概多少,想着直接上的负载max=5A,而实际可能只要不到1A,负载后期不会有太多变化了,需要消除这种振荡有什么建议嘛?求教。

网友(点评):
这个不影响使用啊。想消除就换小电流的dcdc。dcdc这么设计主要是考虑轻载时的效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芯片自身机制

    是嘛,主要担心这振荡辐射太强,怕过不了RE辐射测试,有办法补救嘛

网友C:
    辐射源主要时SW,减小SW的覆铜面积可以减小辐射。根据你电流只有1A,可以更换大感值的电感应该能改善这个开关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主要担心这振荡辐射太强,怕过不了RE辐射测试,有办法补救嘛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输出端加一个阻值不大的电阻,。造成一个假负载。让芯片电流上去
    其他的办法就是根据实际电流,把把电感值改小。改芯片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辐射源主要时SW,减小SW的覆铜面积可以减小辐射。根据你电流只有1A,可以更换大感值的电感应该能改善这个开 ...

实测有效电感值从2.2uH改为4.7uH,振荡改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有效电感值从2.2uH改为4.7uH,振荡改善很多。

    可以去TI网站仿真一下,或者找一个PIN to PIN的低电流的替换料更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测有效电感值从2.2uH改为4.7uH,振荡改善很多。

电感不要随便改,电感大了会影响电路环路稳定性、负载调整率。你现在担心的是EMC,buck做这个优化对EMC只有好处。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么mos在第一个震荡开始就会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开关。mos的开关模式时dv/dt是远远高于震荡模式的,那么EMC那个更好还要讨论吗?
    如果还不明白,换个角度考虑。buck芯片如果搞了这个功能虽然效率上去了,但是板卡的EMC更差。优化EMC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个芯片谁还会买?(很多时候效率80%和90%是无所谓的,但是成本是必须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不要随便改,电感大了会影响电路环路稳定性、负载调整率。你现在担心的是EMC,buck做这个优化对EMC只 ...

    确实,电感值变大些,实测动态负载响应变差了些(输出电容没去变化它),但考虑到这个板子后端负载不会变化太大,所以感觉取舍下,电感适当加大些,振荡基本消除,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至于上面说想消除这个振荡,是这边担忧会不会有EMI的问题(也是猜测),刚查了下测试标准,30Mhz以下貌似无要求,复测了下没调电感之前的“SW”波形,振荡的频率在10Mhz以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轻载时的振荡波形不用管他,也不会影响RE测试?)。

网友:
    可以调整电感参数还有反馈电阻值,反馈电阻值也有一定影响。同时增大或减小倍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设计时不知道负载电流大概多少,想着直接上的负载max=5A,而实际可能只要不到1A,负载后期不会有太 ...

看你截屏后面的振荡也才几百K的振荡,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要layout不太差。如果想预留解决方案可以在SW脚预留一个RC回路衰减高频振荡,或者是认为去调整芯片的振荡频率,正常情况这种振荡不可怕,可怕的是开关时那些过冲,那个才是对EMC影响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截屏后面的振荡也才几百K的振荡,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只要layout不太差。如果想预留解决方案可以 ...

轻载的波形振荡不止几百K,有5Mhz左右,过冲的振荡倒是还好没有,目前CE测试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