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有哪些参考标准

楼主(2024-04-07):
    一、范围
    本标准使用于对公司所生产的灯具制定统一检验项目和检验的说明。本标准规定了LED灯具的技术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方式、包装、运输和储存条件。
    LED灯具是指以LED作为发光器件的照明灯具,与高压钠灯、金卤灯为光源的传统灯具相比,具有节能、环保、长寿命等优点。
    二、参考依据∶
    《GB7000.1-2002D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实验》
    《整体式LED路灯的测量方法》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4028-93》
    三、检验项目∶
    ⒈电性能参数∶
    ⑴工作电压 ⑵工作电流 ⑶功率 ⑷功率因素 ⑸灯具安全等级
    ⒉光学参数∶
    ⑴光强∶光强分布曲线、等光强曲线。
    ⑵光通量∶总光通量、有效光通量、区域光通量表格、环带光通量表格。
    ⑶照度∶照度分布、等照度曲线。
    ⑶光源∶光源数量、光源型号、光源组成、光源封装。
    ⑷色温。
    ⑸灯具发光角度。
    ⒊结构与外观∶
    ⑴外壳结构材料 ⑵灯具的类型 ⑶灯具的重量 ⑷灯具的标签 ⑸灯具防护等级。
    ⒋可靠性实验∶
    ⑴温升实验 ⑵开关电实验 ⑶震动实验 ⑷发光维持特性与老化实验。⑸灯具功能检验。
    四、检验说明∶
    ⒈电学参数∶
    ⑴外置电源控制的直流供电灯具∶用电压、电流表测量的电压、电流。〔注意∶测量电流需要测量LED单灯和单一颜色的电流记录下来〕
    ⑵内置电源控制的交流灯具∶用数字功率仪测量灯具的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素等参数。
    ⑶I类灯具必须做抗电强度、漏电电流、绝缘电阻测试。抗电强度是220V接线端与外壳1500V,1MIN击穿现象。漏电电流≤1.0MA。绝缘电阻≥2MΩ。
    ⑷灯具的安全等级可分四种类型∶
    0类灯具∶无地线灯具,依靠基本绝缘作为防触电保护灯具。这意味着,灯具的易触及导电部件没有连接到设施的固定线路中的保护导体,万一基本绝缘失效,就只好依靠环境了。
    Ⅰ类灯具∶有地线灯具,灯具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包括附加的安全措施,即把易触及的导电部件连接到设施的固定线路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上,使易触及的导电部件在万一基本绝缘失效时不致带电。
    Ⅱ类灯具∶无地线灯具,防触电保护不仅依基本绝缘,而且具有附加安全措施,例如双重绝缘或加强,但没有保护接地的措施或依赖安装条件。
    Ⅲ类灯具∶防触电保护依靠电源电压为安全特低电压〔交流电压有效值小于50V〕,并且不会产生高于SELV电压的灯具。
    ⒉光学性能参数∶
    ⑴光强〈CD〉∶光强分布曲线、等光强曲线、光强分布数据表格都可用分布光度计测量。
    ⑵光通量〈LM〉∶总光通量、有效光通量以光谱分析系统测试数据为准。区域光通量表格、环带光通量表格可用分布光度计测量。
    ⑶照度〈LUX〉∶照度分布、等照度曲线可用分布光度计测量。
    ⑷色温〈K〉∶可用光谱分析系统测量。
    ⒊结构外观∶
    ⑴外壳结构材料一般有铜、 不锈钢、铁、铝、塑胶PC或其它。
    ⑵灯具的类型到目前为止有路灯、投光灯、筒灯、隧道灯、球泡灯、防爆灯、日光灯等。
    ⑶称量灯具的重量
    ⑷灯具的标签一般有灯具的额定电压、功率、使用环境额定温度、IP等级、灯具型号、生产厂家等。
    ⑸灯具防护等级,根据《GB4208-1993》外客防护等级〔IP代码〕中的要求检测灯具结构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的防护等级。
    ⒋可靠性实验∶
    ⑴温升实验,在一特定的温度环境下灯具最大功毫工作时测量特定部件的温度,除按检测要求要测试部件外,驱动IC、灯具外壳、LED〔灯脚或LED散热片〕等部件为固定测量点。每隔30分钟记录一次直到各测量部件恒温为止,记录包括通电时间、测量部件的温度、当时环境温度。
    ⑵开关电实验是在灯具正常工作条件下,开1分钟和关30秒作为一次开关循环,依此连续进行开关实验100次,并记录灯具的工作状况。
    ⑶震动实验是将灯具放到震动台震动30分钟,检验灯具各零部件有无松动、脱落,灯具是否能正常工作。
    ⑷在进行可靠性测试中按灯具使用说明使用说明检验灯具的功能项。
    五、技术要求
    ⒈外观结构
    ⑴外观要求∶涂漆色泽均匀,无气孔、无裂缝、无杂质。涂层必须紧紧的黏附在基础材料上。LED灯具各部件机客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华伤、裂缝、变形等缺陷。
    ⑵尺寸要求∶外形尺寸应符合图纸要求。
    ⑶材料要求∶灯具各部的使用材料及其结构设计符合图纸要求。
    ⑷装配要求∶灯具表面各紧固螺钉应拧紧,边缘应无毛刺和锐边,各连接应牢固无松动,必要时灯具各紧固、连接和密封要求应符合GB7000.1-2002第4.12节。
    ⒉环境条件
    ⑴产品在温度-25℃~40℃范围内能可靠的工作。
    ⑵产品在温度-40℃~85℃范围内能可靠存储。
    ⑶产品在相对湿度≤95%RH能可靠的工作。
    ⑷产品间歇暴露在震动条件下不会危害到产品的正常工作。
    ⑸产品在搬运期间遭受的自由跌落不会危害到产品的正常工作。
    ⑹产品在大气压为86~106KPA范围内能可靠工作。
    ⒊工作电源。
    额定电压,170~260V∶额定频率,50/60HZ
    ⒋性能要求
    ⑴LED灯具需要良好的散热系统,保证LED灯具在正常环境下工作时,铝基电路板温度不得超过65℃。
    ⑵LED灯具应具有过温保护功能。
    ⑶LED灯具具有控制电路异常保护,LED灯具必须设置有3C或UL或VDE认证的熔断装置,以作为电路异常时过流保护。
    ⑷LED灯具应具有抗LED异常工作能力,即LED灯具中,每个LED串联组由独立的恒流愿电力驱动,该恒流电路应保证有LED击穿短路异常情况下能安全运行,并且电流稳定。
    ⑸LED灯具应具有防潮、排潮呼吸功能,LED灯具内部电路板须作防潮处理,灯具须有防水透气的呼吸器,保证灯具内部万一受潮后仍能稳定工作,并且靠自身工作产生的热量将水汽排除。
    ⑹LED灯具总向下通量与灯具耗能比≥56L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