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24-04-07):
    A.LCD使用注意事项
    1.确保是在电源关闭的状态下拔插线缆
    2.对液晶屏进行固定安装时,注意使整个液晶屏保持平整,避免外力导致液晶屏"弯曲"、"扭曲"
    3.一定要小心液晶屏的表面偏光片,避免被坚硬物体划伤(决不能将坚硬物品置于液晶屏之上)
    4.如果水滴长时间滞留在液晶模块上,可能导致变色或出现污斑,所以务必及时清洁模块
    5.当屏幕表面有污迹时,须使用纯棉或软质布擦拭如果还是有污物在上面,可以先吹气然后再擦拭
    6.应当拿/放液晶模块,因为液晶盒为玻璃制品,属易碎品,跌落、敲打都可能导致玻璃破裂
    7.液晶模块采用了CMOS-LSIs,所以处理液晶模块时,一定要防止静电,操作者须有有效接地措施
    8.拔插逆变器时,不要过力拽拉背光线
    9.不要将液晶模块过长时间置于阳光直射下或者紫外线下
    10.由于液晶模块的可视特性会因视角不同而改变。所以在装配时,应该充分考虑使用者处于最佳视角的位置。
    11.如果液晶存储在低于规定存储温度下限之下,可能造成液晶结晶而导致不可恢复的损坏。如果置于超过存储温度上限的温度环境下,液晶可能变成各向同性的液体从而无法恢复液晶态。
    12.不要拆卸液晶模块,这样很可能损坏液晶模块
    13.设备或包装材料中使用的环氧树脂(胺硬化物)、硅树脂粘合剂(脱醇粘合剂或肟粘合剂)等发出来的气体可能造成偏振片的退化。所以有必要检查使用材料的相容性
    14.在液晶模块的背面有电子元器件,所以在设计、装配、处置过程中避免挤压背面,否则可能损坏电子元器件
    15.遵守有关电子元器件的其它使用注意事项,建议尽量在接近实际操作环境的条件下检查液晶模块
    16.因为液晶模块是采用外框封装的,所以设计中小心使用附件
    17.插接接口接插件时,要保持与液晶模块的接插件在同一水平和平行方向
    18.在处置液晶模块或者装在设备中,如果长时间放置在有氧化或还原气体的空气中,或者使用有试剂、溶剂、粘合剂、树脂等会产生这类气体的材料,可能导致液晶模块被腐蚀、变色
    19.不要将附着保护膜的模块置于高温环境下,否则保护膜会粘在模块表面揭不下来
    20.最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触摸液晶模块的偏光片,容易弄脏留下污斑
    21.任何时候(包括从包装箱中拿出来的时候)都不要使劲拽背光灯导线,否则容易损坏导线
    22.建议操作者处置液晶模块时穿戴防静电服,并戴上接地腕带
    23.对模块背面的TCP,不要施加太大的压力,否则会损坏TCP
    B.模块处理注意事项
    1.液晶模块的外引线决不允许接错,否则可能造成过流,过压等并对模块器件产生损坏。
    2.模块使用接入电源及断开电源时,必须在正电源(5±0.25V)稳定接入以后,才能输入信号电平。如在电源稳定前或断开后输入信号电平,有可能损坏模块的IC电路。
    3.烙铁温度:280±10℃焊接时间:<3-4S;焊接材料:共晶型、低熔点;重复焊不得超过3次。
    4.用力按压显示部位,会产生异常显示,这时断开电源,稍待片刻,重新上电,即恢复正常C.模块存储注意事项
    若长期(如几年)存储,我们推荐以下的方式:
    1.装入聚乙烯口袋(最好有防静电涂层)并将口密封
    2.放置暗处,避免强光
    3.决不能在表面压放任何物品
    4.严格避免在超过极限温度、湿度条件的环境中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