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焊盘增加一圈VIA孔作用

楼主(2024-04-07):
    请教下各位,我们螺丝孔焊盘增加一圈VIA孔用来增加焊盘的吸附力,请问这个VIA孔的孔径大小有要求吗?多大孔径合适呢?

网友:
    怎么回事,一推乱码

网友:
    不建议加一圈via孔,因为之前有工厂提到过螺丝孔via处有氧化现象

网友A:
    之前做过锁busbar用的螺丝,一般会打些孔在上面来增大电源电流通量,也有一些接机壳地的螺丝上面,会打孔来减小接地阻抗。增加吸附力,倒是没听说过。对螺丝孔盘上的via尺寸好像没有太多限制,不要太密就好了。另外,不接地的话,没必要去打孔。

网友:
    星月孔的作用主要有三个:

    1)固定作用,主要做定位孔使用。

    2)提高产品可靠性,可防止焊接时锡通过金属化孔倒流到TOP。

    3)更好的接地性能,通过8个接地小孔与地层连接,使接地更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焊盘的吸附力??
錯!是增加導通率,降低FG的阻抗和電容效應. 對大電流和高速線產品非常重要.

感谢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锁busbar用的螺丝,一般会打些孔在上面来增大电源电流通量,也有一些接机壳地的螺丝上面,会打孔来 ...

    感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VIA与螺丝孔看起来匹配就行了吧, 没特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