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PCB实力生产厂家

楼主(2024-04-07):
    专业生产PCB实力厂家
    我司主营,单双面线路板、4-6-8多层板  0.4板厚    表面工艺:有铅喷锡、无铅喷锡、沉金、金手指,OSP等;
极速打样(8H  12H  24H、48H)
批量加急(24H 48H 72H、96H)
    欢迎咨询,。柯生      1987616319  微信同号

网友A:
    单/双层铝基做不做?4OZ

楼主:
    有的  可以的话加个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双层铝基做不做?4OZ

    有的  方面加个微信 细聊么

网友B:
    深圳市罗吉达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rocketar.com/
                    电        阻        0755-27801113                130 6694 1986微
                                QQ:2088536164                企点Q:2881995086
                                邮箱:marketing@rocketar.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西乡街道宝源路华丰华源科技创新园B座406
    视图        系列-精度        功能-规格        实例解析        视图        系列-精度        功能-规格        实例解析
            RK73B系列 2% 5%                                  RK73H系列 0.5% 1%
        通用 厚膜 车规 1005~2512 0.03~2W                                厚膜 精密 车规 1005~2512 0.03~2W
            RK73B1JTTD101J 0603 100Ω 5%                                RK73H1JTTD1001F 0603 1000Ω 1%
        RK73Z系列 50mΩ以下                                RK73G系列 0.25-0.5-1%
        0Ω跳线 厚膜 车规 1005~2512                                超精密厚膜车规 0201~1206 0.05~0.25W 工业级
        RK73Z1JTTD 0603 0Ω 跳线                                RK73G1JTTD1502D 0603 15KΩ 0.5%     车规级
        RN73系列 0402~1210 汽车控制电路                                SG73系列 0.5-1-2-5%  发动机电路
            超精密薄膜车规0.05-0.1-0.25-0.5-1% 工业级                                抗浪涌耐脉冲 车规级 功率型   感应电闪电路
        RN73R1ETTP1002B25 0402 10KΩ 0.1%医疗 测量                                SG73P2BTTD1000F 1206 100Ω 1%    电源电路
        SR73系列 0.5-1-2-5%  汽车 电脑                                RF73系列 5%
        低阻值 车规 电流检测用 0201~2512     手机                                保险丝电阻 迅速熔断 0603~2512
        SR732ATTDR300F 0805 0.3Ω 1%  电源 电动机                                RF732ATTD2R2J 0805 2.2Ω 5%
        RS73系列 0.1-0.25-0.5-1%                                WK73系列 0.5-1-5% 0612-1020-1225
        超精密厚膜车规 0402~1206 0.125~0.33W工业级                                长边极厚膜车规高功率 1.5~3W     电源电路
            RS73F1JTTD1002B 0603 10KΩ 0.1%     车规级                                WK73R2BTTD15R0F 0612 15Ω 1%    ECU 车载
            TF系列       笔记本 手机 相机电路                                HV73系列 0.5-1-2-5% 电源 充电器
        贴片保险丝 0.2~3.15A  32V                                耐高压 厚膜车规 500~4000V 0.1~1W 车变频器
            TF16SN1.60TTD 0603 1.6A                                HV732BTTD1004F 1206 1MΩ 1%  频闪灯 背光灯
            BGRV.BWRV.BSRV 5-10%                                BPR系列 5-10% 2-3-5-10W
        陶瓷大功率耐脉冲车规 预充放电阻                                陶瓷功率金属板电流检测电阻 低电感
            BGRV30TQ390J 30W 39Ω 5%                                BPR26CFR10J 2W 0.1Ω 5%
        CF/CFS/CFP系列 2-5%                                HPC系列 10-20%        高压电路
        碳膜电阻 耐脉冲 0.25-0.5W                                耐高压 耐脉冲 无感陶瓷体 车规    电源电路
        CFS1/4C332J  0.25W 3.3KΩ 5%                                HPC1/2C102K  0.5W 1KΩ10%        快速放电
        MF/MFS系列 0.5-1-2%                                MOS/MOSX系列 1-2-5%
        金属膜 高精 低温漂 车规 0.25-0.5W                                功率 氧化金属膜 0.5-1-2-3-5W
            MF1/4CCT52A2201F 0.25W 2.2KΩ1%                                MOS1CT52A271J 1W 270Ω 5%
            PCF系列10-20% 0.5-1-2W高压电路                                RCR系列 1-5% 1000~5000V 打印机
            耐高压 抗浪涌耐浪涌 无感陶瓷体 车规                                高阻值 耐高压 耐浪涌0.25-0.5-1-2-3W
            PCF1/2CT52R102K  0.5W 1KΩ 10%  电源电路                                RCR50CT52A102J 0.5W 1KΩ 5%     电源适配器
        TLR系列 1% 0.5-1-2W   逆变电源                                RCW.RCU.RCT 50mΩ以下
            低阻值 合金 电流检测用 车规                                 信号检测器 车规
        TLRZ1JTTD  0603 26A           DC-DC转换器                                RCWCTE RCUCTE RCTCTE RCSCTE  2A
            LP73系列 1-2-5% 高TCR                                NT73系列 B常数3-5-10%
        薄膜 温度传感器  0603-0805-1206                                厚膜NTC热敏电阻  0603-0805-1206
            LP731JTTE102F3600 0603 1KΩ 1%                                NT732ATTD104K3800J 0805 100KΩ10%5%
            LPC系列 4545/4235/4045                                CW/RW系列 0.25-0.5-1~10%
        功率型 电感器 车规 10-20%   DC-DC转换器用                                绕线电阻 0.25-0.5-1-2-3-5W      电源电路
            LPC4545CTE100K 4.1*4.6 10H 10%                                CW1SSCT52A100J  1W 10Ω 5%     老化板测试
            GS系列0.5-1-2-5-10% 60KV                                CCF系列 规格2410      逆变电源
            厚膜 高阻值 高压 高功率 0.25~12W 电源电路                                陶瓷体保险丝 0.4~30A         复印机打印机
            GS1/2LC106J 0.5W 10MΩ 5%       高电压分压                                CCF1N0.4TTE  400mA普通熔断      工业设备
            CCP系列 规格1206-1210                                RK92系列0.5-1-2~20% 15KV
        保险丝 额定:0.75~5A 熔断:1~10A                                厚膜耐高压 0.5~4W 1M~1GΩ 打印机空调微波炉
            CCP2B63TTE  2.5A 熔断6.25A                                RK92-5LD106J  0.75W 10MΩ 5%      高压电路
日本KOA电阻一级代理商 原装正品 现货期货 欢迎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市罗吉达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rocketar.com/
                    电        阻        0755-27801113                130 6694 1986微
                 ...

我这边是做PCB光板的   不是贴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