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做库 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问题

楼主(2024-04-08):
我想问一下Cadance 制作孔的焊盘,现在还用设置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这两个吗?还有就是什么情况需要做flash 焊盘?谢谢。

网友:
    如果你使用负片的话需要设置,正片不用

网友:
    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都在负片中有效,目前我的设计不算复杂,没有使用负片设计,因此没有设置。我十四层的设计也用正片。
    如果你的设计没有用到负片,那么可以不用设。
    flash焊盘就是设置Thermal relief用到的flash symbol,如果想用Thermal relief,那就画flash symbo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