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液晶驱动抗静电LCD驱动-VK2C21液晶驱动芯片原厂

楼主(2024-04-08):
VK2C21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80点(20SEGx4COM)或者最大128点(16SEGx8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I2C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其高抗干扰,低功耗的特性适用于水电气表以及工控仪表类产品。L23+01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内置32 kHz RC振荡器
•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3、1/4
•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4、1/8
• 内置显示RAM为20x4位、16x8位
• 帧频可配置为80Hz、160Hz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I2C通信接口
• 显示模式20x4、16x8
• 3种显示整体闪烁频率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vdd)• 内置16级LCD驱动电压调整电路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
• 低功耗、高抗干扰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1C21A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SSO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B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C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LQFP4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A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A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

</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