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接头头怎么LAYOUT

楼主(2024-04-09):
四个固定脚怎么连接,有没有大哥分享下

网友:
1网上找SMA封装尺寸,多的很,照着画就可以
2用游标卡尺量一下也可以画

楼主:
这个我会噢噢噢噢

网友:
    照着结构画就行了

网友:
    1.按照供应商提供的规格书设计;

网友:
    现成的封装库,网上多的很

网友:
    第一种,SMA天线的母线有五个引脚,中间的引脚是用来传输高频电流,即给天线馈电;其余四个脚接地。 第二种,很少用到,SMA天线的母线有五个引脚,中间的引脚是用来传输高频电流,即给天线馈电;其余四个脚接电板上的某低电平,连接馈线的屏蔽层,通过回路的传导低电平信号到电板(为什么要返回低电平,这要看个人设计需要)。

网友:
    固定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