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光的flash芯片 CE旁边的3个NC pad,是不是用来做叠die是转接打线的?

楼主(2024-04-09):
    美光的flash芯片  CE旁边的3个NC pad,是不是用来做叠die是转接打线的?
图中上面红框中第一个是CE  下面三个是NC。

网友:
    参考器件手册,
    它们会有典型电路图

网友A:
    是的,  NC pad就是拿来做堆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NC pad就是拿来做堆叠用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一般NC 意思是NO connections或者nothing connections,这个资料写的是Noting connections(注意连接),就搞得我有点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一般NC 意思是NO connections或者nothing connections,这个资料写的是Noting con ...

DNU 是不让用的。   NC是pad不连接内部电路,可以用做堆叠的。

网友B:
    下面的打线图是自己画的么?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我的理解是36 37 38,对应2X2X2=8die堆叠,000,001……111,但是你的连接图里为什么CE#要连接啊?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打线图是自己画的么?用的什么软件啊?

    用的CAD软件,allegro做完设计导出DXF,用CAD打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CAD软件,allegro做完设计导出DXF,用CAD打开就行

谢谢回复。

    另外,我看另外美光的die Datasheet里,有那种专门定义的MDS Pad=Multi Die Stack, MDS0,MDS1,MDS2,不同die 有定义高低电平。
这个只是NC,不太清楚其功能。

网友(2024-06-25):
    是的Dummy pin就是用來跨線的

网友(2024-10-22):
    NC pin和Dummy pin都用來做跨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