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版本的pcb转换到23.1后,文件大了50倍

楼主(2024-04-09):
将16.6版本的pcb用23.1的db-doctor检查后,文件由原来的2m多点,变成100多M,这是啥情况啊?

网友A:
    你看下100m的 工作画布大小,是不是比16.6设置的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100m的 工作画布大小,是不是比16.6设置的大了很多

我看了一下,确实是的,画布非常非常大,原来的我没有工具打开16.6的,不知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100m的 工作画布大小,是不是比16.6设置的大了很多

    而且这画布怎么改都无法缩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这画布怎么改都无法缩小。。。。

给你一个修改参照:https://blog.51cto.com/u_3484307/64232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修改参照:https://blog.51cto.com/u_3484307/6423208

x,y可以改,但width和height里的值无法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x,y可以改,但width和height里的值无法更改

    1.如附图23.1有这个功能么(我手里只有17.4);
    2.先调整X Y,调整W H的时候,不要一步到位,可以尝试逐渐缩小
3.可以安装一个 EDA365 Skill,里面有自动板框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附图23.1有这个功能么(我手里只有17.4);
2.先调整X Y,调整W H的时候,不要一步到位,可以尝试逐 ...

    有这个功能,点了还是未缩小

网友:
    此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图纸设置过大影响的,改小就可以了.在之前版本中不会这样.22.1后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