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rity中如何做VIA的快速建模仿真

楼主(2024-04-10):
sirity中如何做VIA的快速建模仿真

网友A:
    在system SI里,新建空白工程,把工具栏上的过孔图标加进来,双击过孔图标,进入via wizard,设置好过孔参数保存,最后点generate产生过孔模型。然后仿真产生S参数。整个过程和ADS的VIA designer类似

网友:
    设置过孔参数实际上是进入到POWER SI模块里进行。自己实操一下就知道整个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ystem SI里,新建空白工程,把工具栏上的过孔图标加进来,双击过孔图标,进入via wizard,设置好过孔参 ...

    多谢。好多参数不知道咋添呀!

网友(2024-09-09):
引用 网友B:
同问同问?

    直接用hfss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