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和ALLEGRO只能单向交互,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解决办法呢?

楼主(2024-04-10):
orcadallegro只能单向交互 ,有没有解决办法呢?在ORCAD里面选择一个器件,在Allegro里面无法显示,已做如下操作(前提是之前可以的,现在不行了):
    1.ORCAD生成的网表,Allegro导入网表,并且成功了
    2.ORCAD->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已经选中
    3.在Allegro里面选择 Highlight命令,然后到ORCAD选择器件,Allegro这边器件不会高亮

    4.在Allegro中 Highlight元件,却可以在ORCAD中高亮出来,反之则不行

网友A:
    1检查交互设置:
    确保两个软件之间的交互设置是正确的。在ORCAD中,你需要启用“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以便实现与Allegro的交互。
在Allegro中,也要检查相关的交互设置,确保它们已正确配置。
2更新软件版本:
确保你正在使用的ORCAD和Allegro版本是兼容的,。有时,软件的旧版本可能存在交互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新版本中可能已经被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交互设置:
确保两个软件之间的交互设置是正确的。在ORCAD中,你需要启用“Intertool Communication ...

    正在使用的ORCAD和Allegro版本都是17.2版,最早刚装完软件时两者可以相互交互,后来做了一些项目后变成只能单向交互了,Allegro点亮器件ORCAD相应器件被选中,反之不行。ORCAD中有启用“Intertool Communication”选项,“在Allegro中,也要检查相关的交互设置,确保它们已正确配置”这个Allegro中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交互设置:
确保两个软件之间的交互设置是正确的。在ORCAD中,你需要启用“Intertool Communication ...

“在Allegro中,也要检查相关的交互设置,确保它们已正确配置”,allegro中相关的交互设置在哪里呢?请指教

网友(2025-08-26):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