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rity对板子上的一对PCIE线进行了TDR仿真,那位可以帮忙解读一下波形!

楼主(2024-04-10):
sigrity对板子上的一对PCIE线进行了TDR仿真,那位可以帮忙解读一下波形!多谢了。

网友:
    我是新手,准备就位,等高手讲解

网友:
    小板凳,笔记本已准备好,静等老师讲解

网友:
    TDT其实就是S21,TDR就是S11.原理就是把一个阶跃信号加到输入端看传输线各点的阻抗特性。根据TDR阻抗突变点,然后按照传输时延/2*6mil就可以在PCB上找到阻抗突变的位置,再进行PCB走线线宽或过孔的优化

网友:
    阻抗突变点形成的原因是啥

网友A:
    阻抗突变点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差分线的线宽变化,间距变化(fanout时),走线换层的过孔或走线进入元件焊盘没做优化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突变点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差分线的线宽变化,间距变化(fanout时),走线换层的过孔或走线进入元件焊盘没 ...

    前面的是突变是VIA造成的,但后面的那个突变不知道什么原因?线路没有变化

网友:
    链路上的不连续点会引起阻抗突变,比如过孔/电容/连接器/跨分割等。PCIe协议应该是要求差分线阻抗85ohm,看这个波形,阻抗整体都偏高,而且波动大,速率可能上不去

网友(2024-08-01):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是突变是VIA造成的,但后面的那个突变不知道什么原因?线路没有变化

阻抗一开始上升,后面在下降这两个标记点的变化是为什么,我仿真的TDR也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