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分享16位DDR4正反贴扇出方式!!

楼主(2024-04-11):
如题!求大佬分享16位DDR4正反贴扇出方式

网友A:
    以前做过,正反面器件交错摆放,正常扇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正反面器件交错摆放,正常扇除就行

有没有完全pin-pin正反贴这样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完全pin-pin正反贴这样做过

做过,数据线在芯片中间打公共孔,引脚引细线到公共孔上,但是后面反馈信号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数据线在芯片中间打公共孔,引脚引细线到公共孔上,但是后面反馈信号质量不好

    数据线公共过孔?地址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