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9000的模型

楼主(2024-04-11):
    看到SI9000,双面板的共面模型,发现有下面2种,请教他们有什么区别,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该使用那个呢?

网友:
    第一种:忽略绿油
第二种:考虑绿油
    实际使用第二种比较准确,但是绿油的影响很小,所以常常忽略

网友:
    应该是第一种共面参考铜皮,第二种共面参考走线

网友:
    这种无所谓了。每家pcb厂的工艺参数都不一样,你提供的阻抗他们都要调整的。用这个软件计算的目的要保证你的线宽和阻抗值能在板厂调整范围内
    除非你们有稳定合作的板厂,按板厂工艺参数计算阻抗。

网友(2024-06-03):
    第一种参考GND shape,第二种参考GND走线?区别应该不是很大吧,你都算一下比较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