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分支的T型走下,需要避免直角么?如何实现呢

楼主(2024-04-11):
    这是一个AD的帖子, 请问对于这种T型走线,在allegro中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点评):
有自動補銅, 跟淚滴一樣.

网友:
    你在走线模式下把option里面的抓取点和自动闭环选项取消勾选,然后直接斜着走两道就行了。

网友:
    一样拉线,重复上去

楼主:
    谢谢,我去掉了 snap to connect point 和 Replace etch ,效果是下图左边的,有没有办法弄成像AD中显示得那么平整,是不是可以组合。后来查到一个办法是Route->Gloss->Add Fillet,效果是右边的效果, 结果也没AD显示得平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掉了 snap to connect point 和 Replace etch ,效果是下图左边的,有没有办法弄成像AD中显示得那 ...

用 teardrop功能,我感觉挺平顺的呀

楼主:
    目前是手工一个一个的找,然后添加teardrop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板子中高亮这种T型分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手工一个一个的找,然后添加teardrop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板子中高亮这种T型分支么?

      仔细研究一下Route->Gloss->parameters,它可以让你单个Pin;或者net;clines,via等元素添加泪滴,也可以让你点击gloss按钮批量添加。(泪滴的角度,形状,大小,长度都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