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基本定时器实现us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4-11):
    目前是想用TIM6实现us延时   ,下面是配置函数
    void TIM6_configuration(void)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 ENABLE);

        TIM_D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1;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8-1;                                      // 时钟预分频数 7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6, TIM_FLAG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6, ENABLE);                                                                          // 开启时钟

    下面是中断函数
void TIM6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6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if( delaycnt > 0 )
        {
            delaycn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 , TIM_FLAG_Update);

    }
还有延时函数
void Delay1us(uint32_t nus)
{
    delaycnt = nus;

    //    TIM_Cmd(TIM6, ENABLE);
        while(delaycnt>0);
//    TIM_Cmd(TIM6, DISABLE);

    想精准的实现1us的延时,就把这两个值修改如下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1;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2-1;                                      // 时钟预分频数 72M/
理论上可行,但是实际调试时候发现卡在了    while(delaycnt>0);,不能执行下一步,而当TIM_Period写成(2-1),确实是2us延时,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引起的

网友A:
    看看delaycnt变量定义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elaycnt变量定义的类型

    uint32_t delaycnt = 0;
我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