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中的Cline等间距,发生错误

楼主(2024-04-11):
    如图,执行EDA365中的Cline等间距,发生错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求解

楼主:
    图片发布了,如下
    EDA365 Skill 走线间距等分 [V1.1]
    请选择至少3个相同角度的Cline:
    请选择至少3个相同角度的Cline: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nil)

网友A:
    他上面不是写了吗
    请选择至少3个相同角度的C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上面不是写了吗
    请选择至少3个相同角度的Cline

    我确实选择了三个以上相同方向的

    w_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选择了三个以上相同方向的

    额  这就不知道了  你再加几根线试试    搞个十几根  你这4跟线   有点临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