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软件卸载了ODB++插件之后再重新安装安装不上

楼主(2024-04-11):
cadence17.2软件卸载了ODB++插件之后再重新安装安装不上,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救救孩子~~~

网友A:
odb新版确实出问题了,可以使用ODB_9.1.0这个版本导出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ODB_Inside_Cadence_Allegro_111_Windows_64_SA_Setup 路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odb新版确实出问题了,可以使用ODB_9.1.0这个版本导出没有问题

我是把ODB++插件删除之后,再点安装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安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db新版确实出问题了,可以使用ODB_9.1.0这个版本导出没有问题

之前我也是这个版本,突然有一次就打不开不能用了,俩同事一样的症状,所以只能换成原始老一点的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ODB++插件删除之后,再点安装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安装不上

环境变量里面的 path, allegro_brd2odb都需要配置的,这个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