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AYOUT PCB点击选择元件问题

楼主(2024-04-12):
我的pads PCB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点击元件焊盘选择元件了,点击除捕捉范围内的非焊盘区(例如元件边框及中间区域)均无法选中元件,在TOP层用CTRL+A也只能选择BOT层面的元件全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TOP丝印层被锁定了一样,有什么命令或办法可以解锁这个吗?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谢谢了!!!

上图光标在空白处无法选中元件。

上图光标在焊盘内可以选择中元件。

网友A:
1 器件可能锁住了
2 选择对象可以通过右键有个菜单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TOP層 河蟹了.
    有獎勵嗎??

这个我知道,一般都会勾上的,我这里也是勾上的

    屏幕截图 2024-04-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器件可能锁住了
    2 选择对象可以通过右键有个菜单栏

应该不是锁住了,反正就是全选不了,所有的元器件只能点击引脚后才能选中,不点击引脚选不中

网友:
    看看有没有设成组,有没有做设计复用,最好是把移动后的提示信息发上来,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2025-06-13):
    bbs.eda365.com/
thread-5386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bbs.eda365.com/
thread-53865-1-1.html

    咋还不让发本论坛的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