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Allegro 紧密结合,轻松编辑封装 - Footprint Expert PRO 22助您一臂之力

楼主(2024-04-14):
    想要与 allegro 更紧密地配合,却又不想陷入繁琐的编辑流程?那就来试试 Footprint Expert PRO 22 吧!它为您提供了简单易用的封装编辑解决方案,让您的设计流程更加顺畅!

相比于繁琐的 Allegro 封装编辑,Footprint Expert PRO 22 提供了更为直观、高效的界面,使您能够更轻松地完成封装的设计工作。不论您是初学者还是专业人士,都能快速上手,实现您的设计目标。

    此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链接,介绍如何使用 Footprint Expert PRO 22 创建自定义封装,并与 Allegro 紧密结合。点击链接,掌握更多技巧和窍门,让您的设计过程更加顺畅!

    不再为繁琐的封装编辑而苦恼,尝试 Footprint Expert PRO 22,与 Allegro 更配,让您的设计工作更高效!

Footprint Expert PRO 22 画自定义封装Footprint Expert PRO 画自定义封装 - PCB封装库论坛 - EDA365电子论坛网

    分析一个自动切换英文输入的方法,在指定的软件自动切换英文输入,其他软件正常中文输入 allegro自动切换中英文 - Cadence Allegro论坛 -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公司加密软件的问题,我用Footprint生产的封装没有焊盘,只是在焊盘位置生成一个轮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公司加密软件的问题,我用Footprint生产的封装没有焊盘,只是在焊盘位置生成一个轮廓线

Allegro的Pad path添加’.’表示当前路径下引用pad,然后再运行脚本就会生成带pad的。

楼主:
    可能还和  用了EDA365的SKILL工具  有关,把它禁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llegro的Pad path添加’.’表示当前路径下引用pad,然后再运行脚本就会生成带pad的。

生成的.bat文件不运行,管理员也不行,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bat文件不运行,管理员也不行,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先看看有没有焊盘生成,如果有那就是没有添加路径     Allegro的Pad path添加’.’表示当前路径下引用pad,然后再运行脚本就会生成带pa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看有没有焊盘生成,如果有那就是没有添加路径     Allegro的Pad path添加’.’表示当前路径下引用pad ...

    谢谢答复,路径我有添加,之前一段时间也一直好好的,突然之间不能运行了

网友(2024-10-11):
    这个应该很方便

网友(2025-06-20):
    怎么画环形电感,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