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雷击电路地的接法

楼主(2024-04-13):
如图所示,这个变压器做泄放的高压电容的地到底是接机壳地呢,还是接数字地呢?我看demo处理的都不太一样

网友:
    同问?!有清楚的专家么?

网友:
    理論上是要接大地Earth GND),交流市電輸入110V / 230V AC Input)的裝置,才會有含大地Earth GND)的三孔插頭;大部分的直流輸入DC Input)裝置,只有電源Power)和電源地Power GND)。所謂的模擬地Analog GND)或是數字地Digital GND)最後都是接到電源地Power GND),這種狀況下你沒有選擇,當然只好選電源地Power GND)來落地了。

网友(点评):
狗哥,厉害,懂得真多

网友:
    看你机壳地是否可靠接大地,没有的话,你也没得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是要接大地(Earth GND),交流市電輸入(110V / 230V AC Input)的裝置,才會有含大地(Earth GND) ...

个人理解是:大地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漏电,或者是避免两芯电源的电源地否空(对地存在115V左右的电压),而至于这里机壳是接电源地还是大地其实要跟你为什么接地有关,一般机壳良好接地都是为了EMC作用。所以如果是三芯电源方案那么接电源地和大地没太大区别(内部电源地和大地都会被良好接到机壳上),而两芯电源方案那么就不存在大地,那么只能接到电源地,否则对EMC没有效果。

网友:
    如果PCB上网络变压器附近有大地 就直接接大地是最好的
    如果附近没有大地,但是GND到大地有安规电容的话,接GND也可以

网友:
    最后都接到DC电源GND

网友:
    好像大多数接的都是机壳吧,机壳和电路板的地用10K和1nF/2kv并联

网友:
    大电阻小电容接机壳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