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噪声

楼主(2024-04-14):
大家好,请教下,我的产品是一个摄像头,目前所有电源链路上面都有一个30HZ 的噪声,疑似显示帧率。怎么去确认来源以及解决?

网友:
电路图都不发出来,怎么给你优化?

网友A:
    解决思路是找出产生干扰的来源,逐个端口或者用外部好的电源替代机内部电源。然后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脉冲纹波,原因大概分几类,1)电源不行,就是大电流的时候转换效率突然变低或者出现电感饱和导致对电源索取电流突然变大造成。2)接地不行,就是大电流回路地阻抗太大而且其它电源地回路都被它污染。3)测试时接地不好导致测试误差。

网友B:
    可以把屏幕供电单独从电源端拉过去,再 测量其他电源是否还存在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屏幕供电单独从电源端拉过去,再 测量其他电源是否还存在这个现象

    更换了一个程控电源接到比较敏感的模拟电源上面去,发现更换外部电源之后依然有这个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思路是找出产生干扰的来源,逐个端口或者用外部好的电源替代机内部电源。然后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脉 ...

电源不行,就是大电流的时候转换效率突然变低或者出现电感饱和导致对电源索取电流突然变大造成。-------------------产品有加一根50cm的线缆,不确定是否是这原因造成。
2)接地不行,就是大电流回路地阻抗太大而且其它电源地回路都被它污染-------------------这个怎么判断?
    3)测试时接地不好导致测试误差------是指示波器探头接地吗?是用接地夹子直接戳在0603 或者0805电容上面的,这个确定接的O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思路是找出产生干扰的来源,逐个端口或者用外部好的电源替代机内部电源。然后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脉 ...

我的理解有两种可能,但是没法排除。1. 因为产品外部加的线缆比较长,产品工作的时候电流抽取比较大,电源无法及时响应,所以产品工作的时候电流下降比较多,造成电源波动  2. MIPI 耦合到电源线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有两种可能,但是没法排除。1. 因为产品外部加的线缆比较长,产品工作的时候电流抽取比较大,电 ...

正常情况下只要你外接电揽足够粗不会造成线上的压降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抽取电流大造成的那就说明是你电源的带载能力的问题,但如果你外接电源和加储能电容都没解决的话那么应该不是电源问题。那就有可能是接地问题,至于怎么试才知道,你可以在你认为是大电流那组电源的储能电容地拉一根粗的线直接拉到你的电池或者电源输入接口,看看是否有缓解这种状况,当然如果可以割地处理最好是割地然后再拉这根线。

网友:
    33mV有必要解决吗,这个电源电压是多大,一般3%都算正常

网友:
    你这个是干扰,不是噪声,可以增加电容和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