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保护程序安全芯片

楼主(2024-04-15):
我是一名工程师,有个音频产品需要保证程序安全,所以得找个合适的芯片,有可以推荐的吗?

好吧!連樓下那位都算進去,兩名好了!@_@!!!
请问楼上,你是一位有多烂的,攻城狮? 我想向你学习。
我是一名很爛的攻城獅,你想要怎麼樣的安全法???

网友:
    用硬件加密

网友:
    考虑到程序安全性的重要性,推荐使用LCS4110R这种算法移植类的加密芯片。这款芯片具有高安全等级,可以保护数据传输的私密性,防止程序被抄版。

网友:
    加密芯片是什么?

    精辟,哈哈哈哈
    加了蜂蜜的芯片!^_^

网友:
    一种具备高安全等级的芯片,也可以叫做安全芯片,它通过内部的加密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保护数据安全,更可以进行程序保护,防止盗版。

网友A: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以LCS4110R为例,这种加密芯片内部集成了可编写程序的空间。通过对程序的加密保护,可以保证此功能不被盗取,从而无法获得完整性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你的程序下载到芯片后是经过安全芯片加密后的代码,别人读回来的是乱码,没啥用。

网友B:
    标准加密算法可以用吗

网友:
五堂課看完,沒往生的再繼續參加討論!

Introduction to MCU Security(1) - Security on MCU (youtube.com)

Introduction to MCU Security(5) - MCU 安全架構建議 (youtube.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加密算法可以用吗

可以用,数据加密和传输的加密算法都没问题。但用在mcu端的话,更建议程序移植

网友:
    程序移植更建议的原因是?

网友:
因为标准算法通常不是客户应用程序,那么加密数据后,必然要做验证。加密芯片自身不可能先加密,再解密,那么就必须在mcu内部来解密和验证。如果mcu被破解了,那认证的程序或者验证点被泄露了,就直接可以跳过加密芯片了。

楼主:
那么如何提高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何提高安全性?

为了提高安全性,不能把关键点放到mcu内部。应该放在加密芯片端。这样即使mcu被破解,也无法跳过加密芯片。同时,加密芯片内部的程序是有用的,不可跳过的,这是第一点;然后加密芯片的程序又不可能轻易被获得,这是第二点。两者构成了安全性和必要性。

网友:
有哪家公司做加密芯片比较好?

网友C:
北京有一家公司专门从事这类加密芯片的研发和生产,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他们的LCS4110R型号加密芯片不仅兼容标准算法验证的功能,还支持多点复合使用,大大提高了安全性。你可以去搜索型号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有一家公司专门从事这类加密芯片的研发和生产,已经有几年的历史了。他们的LCS4110R型号加密芯片不仅兼 ...

是国产的吗?和国外的比怎么样?

网友:
国内的方案更好些,国外通常是固定算法的,认证类的方式,有mcu做判断

网友:
那种相对没有移植程序这种紧密,安全性要求高还是用算法移植的好

网友:
哦 明白了 ,认证的程序其实还都是在mcu端,不保险吗

网友: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有机会去看看。

网友:
    固态硬盘有个销毁功能,可以借鉴一下

    手機還有自動爆炸功能!@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