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OOST电路输出纹波有高频振荡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5):
    如题,用TPS61089RNRR小封装升压IC做5V转12V升压,后端用负载仪器CC恒流模拟带载时,测得输出纹波较大纹波频率与开关频率一致,为600Khz左右,且纹波中夹杂很高尖峰的电压脉冲,展开脉冲看,频率高达120Mhz和166Mhz;且左、右高频振荡也是按开关频率的时间周期出现,求教下,可能时是什么原因?以及应对措施!

    整体输出纹波波形

    整体输出纹波波形

    左侧高频振荡

    左侧高频振荡

    右侧高频振荡

    右侧高频振荡

楼主:
    分别是Layout部分和原理图部分。

    原理图部分

    原理图部分

    Layout部分

    Layout部分

楼主:
    测试带载时SW处貌似有测到上过充,幅值不小,最高有3V左右。。。

    带载时SW波形

    带载时SW波形

    上过冲展开波形

    上过冲展开波形

网友A:
    规格书上BOOT的电压最高"SW+7"V,先把你C24耐压给换了吧,换个5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BOOT的电压最高"SW+7"V,先把你C24耐压给换了吧,换个50V的吧。

    确实,没注意,是低了些,实际贴的耐压16V的,但波形有些差,有什么建议嘛,求教

网友:
    LAYOUT感觉应该是有问题的,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B:
    控制回路参数调整。输出电容,FB和COMP。尤其是是comp引脚参数影响很大。
把SW波形上升沿、下降沿过冲和下冲去掉了。纹波中的毛刺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注意,是低了些,实际贴的耐压16V的,但波形有些差,有什么建议嘛,求教

    首先,你要把不对的元件给换对的,16V完全不够,换成50V吧,50V也是常用料。其实我还发现你另外一个地方不太对,VCC是内部输出,但是这个应该芯片正常工作后才会有VCC的输出,而你的EN脚直接跟它连在一起而没有连到其它地方去,这能够工作也挺奇怪的。还有关于COM那各脚的元件参数,在你自己没完全搞懂前还是按照规格书来接。还有就是你要确认下你的电感的饱和电感够吗,我的饱和电流4.5A感觉封装都比的大。你确认了这些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我最近一个项目刚好也用这颗料,没有你的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不对的元件给换对的,16V完全不够,换成50V吧,50V也是常用料。其实我还发现你另外一个地方 ...

感谢回复,这个原理图是TI官方的工具给的原理图参考,今天都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回路参数调整。输出电容,FB和COMP。尤其是是comp引脚参数影响很大。
    把SW波形上升沿、下降沿过冲和下 ...

    感谢指点,上面有SW的波形,确实是过冲很大,但Layout又是规格书给的布局推荐,就很奇怪过冲哪来的,昨天试了好久过冲还是没消除掉,说自举电容那再串接个电阻说延长上官开通速度,电阻换了好多从1R到20R,上冲都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把不对的元件给换对的,16V完全不够,换成50V吧,50V也是常用料。其实我还发现你另外一个地方 ...

    你说到电感尺寸,确实有翻车的地方,看了电感规格书DCR明明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板发热严重,还是老实用大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原理图是TI官方的工具给的原理图参考,今天都去试下。

那挺奇怪的,后面认真看了下规格书给出的內部框图的确是可以这样,也就是为什么IQ的电流和ISD电流没区别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上面有SW的波形,确实是过冲很大,但Layout又是规格书给的布局推荐,就很奇怪过冲哪来的,昨天 ...

其实你纹波不算特别大,这应该不是开关管的导通快慢的问题,所以你去改自举电容那里没什么作用。应该还是VCOM那里你的参数不对,你把C31改大一点比如说2.2nF,让反馈在高频段不要那么灵敏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用我们的SCT1270替换

    你們的客戶遇到問題,你同樣建議他們換別家的看看嗎?^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纹波不算特别大,这应该不是开关管的导通快慢的问题,所以你去改自举电容那里没什么作用。应该还是 ...

,COMP的参数怎么调都一点效果没有,波形纹丝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P的参数怎么调都一点效果没有,波形纹丝不动。。。

你的是双面板还是多层板?双面板的话把连到第七脚那根底层线给割掉,然后避开SW那个焊盘跳一根线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别是Layout部分和原理图部分。

    反馈线要那么粗干啥,还围着电感????

网友(点评):
反馈线?? 那是VIN. 請看清楚. 還太細呢. (抄原廠)

网友:
    输出电容换大的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开关切换时状态突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是Layout部分和原理图部分。

    • 踢哀(TI)建議反饋FB線走背面避免干擾,採樣在輸出電容Output Capacitor)之後。
    • 電感可以打直,輸入電容Input Capacitor)擺它右側,更進一步縮小輸入環路及輸入(VIN)走線長度。

    TI TPS61089x.pdf

网友(点评):
看法一致, 尤其 CIN 電容在 L 打直後, CIN 電容要拉高, 出電源靠近 CIN 電容, 但這不是干擾主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是Layout部分和原理图部分。

輸入Input)和輸出Output)這兩個回到芯片GND)管腳的環路Loop)儘量要小,解乎?

网友E:
    確認你的量測手法是對的,排除探棒Probe)或設定所帶來的效應。

    • 示波器頻寬Bandwidth)設定 20MHz
    • 縮短探棒Probe)的接地線。

請參考附件有錢科技Richtek)的文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確認你的量測手法是對的,排除探棒(Probe)或設定所帶來的效應。

探棒Probe)接地的電感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双面板还是多层板?双面板的话把连到第七脚那根底层线给割掉,然后避开SW那个焊盘跳一根线试下。

4层板,顶层后的第二层整层是完全一整片G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探棒(Probe)接地的電感效應

是特意用的弹簧短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認你的量測手法是對的,排除探棒(Probe)或設定所帶來的效應。

至于示波器的带宽限制,这边故意不开的,因为已经确认有上冲(但振荡不多,只有一个振荡周期),而且频率很高,测纹波如果开带宽,会把这部分屏蔽掉,目前RE测试这部分频段附近有QP有超标了,所以定位到这边,想把过冲给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开关切换时状态突变导致的

    大概率是,但现在没找到有效抑制的方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参数没调对,昨天试了调了好久的COMP参数,SW波形基本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线要那么粗干啥,还围着电感????

那不是反馈线。。。那是内部LDO的VIN输入脚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示波器的带宽限制,这边故意不开的,因为已经确认有上冲(但振荡不多,只有一个振荡周期),而且频率 ...

    如果你只是想过EMC测试,那么只有4ns的脉冲加各RC回路就可以吸收掉。但如果你想学习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深入找原因,之前跟你说的你都说没用,那么就只能从你的layout找原因了,因为之前分析都是原理上的东西,而原理分析不到为就只能是因为人为因素造成的。然后发现你一个不太好的点,就是输出电容到芯片GND脚你放了三个过孔,其实这三个过孔在这里挺伤的,这样会导致更大的寄生电感的产生,也行就是因为有更大寄生电感才会导致电流变化的时候产生了这个脉冲。一般是不建议在重要的电流回路中间打过孔,你可以打类似图片的竖方向的空,但不应打那三个横向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想过EMC测试,那么只有4ns的脉冲加各RC回路就可以吸收掉。但如果你想学习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深 ...

BOOST电路S想消除SW上过充,RC是加哪里?只在BUCK上加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ST电路S想消除SW上过充,RC是加哪里?只在BUCK上加过。。。

    想消除SW上的过充,当然是加在SW上呀

网友(点评):
問題那不是干擾的頻率, 重點干擾的固定頻率, 應該是某電路的倍頻.

楼主:
引用 楼主:
BOOST电路S想消除SW上过充,RC是加哪里?只在BUCK上加过。。。

    上冲是抑制了,但加RC发热貌似变严重了,之前在BUCK上加过,boost没加过,加上会有啥风险嘛?没老化很久目前线序是发热貌似变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消除SW上的过充,当然是加在SW上呀

这个上冲应该是寄生电感造成的,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的猜测。至于真正原因还需要验证后去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冲是抑制了,但加RC发热貌似变严重了,之前在BUCK上加过,boost没加过,加上会有啥风险嘛?没老化很久 ...

    加RC发热严重了,说明你加的RC太大了,导致上升沿变缓了影响到了电路的效率所以导致发热严重了,可以适当的减少RC的值,然后上冲刚好消失后就不要再加,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情况。这个值是需要反复的去实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RC发热严重了,说明你加的RC太大了,导致上升沿变缓了影响到了电路的效率所以导致发热严重了,可以适当 ...

,谢谢!

网友: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会不会是带载能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