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24-04-15):
求助大神,图中的电路属于那种类型的放大电路,应该怎么分析,输入Vin与输出Vout的关系怎么计算?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我擅长数电

网友A:
    说下我不成熟的分析哈,我没空去仿真下来验证我的分析。1.看似复杂但是U3B那坨电路就是给U1的同相输入端提供一个大概4.2V的直流偏置电压。
    2.D1,D2是对输入钳位这没什么争议。
3.R47 D3 D4 R50这几个元件其实是利用负压给反相输入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的通路.
    4.所以最后的输出就类似反相输入放大电路。(4.2-vin)/240=(vou-4.2)/665
我不确认的就是第三点,看看其他人怎么说吧,如果你的仿真结果和我说的差不多,那么就是这样分析如果不是那就要看看真正的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不成熟的分析哈,我没空去仿真下来验证我的分析。1.看似复杂但是U3B那坨电路就是给U1的同相输入端提 ...

跟仿真结果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