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io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4-04-16):
(图片)

网友:
    用一种常见的IO过流保护实现方式是使用电流传感器和触发器。当电路中的电流超过设定阈值时,电流传感器会检测到异常电流,并将信号传递给触发器。触发器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触发相应的保护装置或控制器,例如切断电源、熔断器熔断或触发报警等,以限制过大的电流。

网友:
    如果你是講單片機MCU)的 I/O,這類管腳都通常只有不到 20mA 的驅動能力,是沒見過有什麼保護元件。因為小電流的過流保護器件,非常難設計!

    但以前設計 FPGA 開發板時,老闆都會要求在 I/O 路徑上放匯流排開關Bus Switch),這種東西的功用如下。
    • 防止開機瞬間造成的湧浪Surge)。
    • 阻絕未給電前外部來的漏電。
    • 防止熱插拔Hot Swap)燒毀芯片。

沒放的都會被高層虐一次,因為一顆 FPGA 都高達數千人民幣以上,燒掉一顆、當月的工資就沒了。

    TI SN74CBT16244.pdf

网友A:
    其实这种电路网上很多,随便扒了一张,你看看合不合适你用

    被懷疑是流落在網吧的電子攻城獅。^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电路网上很多,随便扒了一张,你看看合不合适你用

    666666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講單片機(MCU)的 I/O,這類管腳都通常只有不到 20mA 的驅動能力,是沒見過有什麼保護元件。因為 ...

    感谢大佬分享,现在是想做一个传感器PNP输出的过流保护

网友:
    专业生产PCB实力厂家
    我司主营,单双面线路板、4-6-8多层板  0.4板厚    表面工艺:有铅喷锡、无铅喷锡、沉金、金手指,OSP等;
极速打样(8H  12H  24H、48H)
批量加急(24H 48H 72H、96H)
    欢迎咨询,。柯生      19876163190  微信同号